请问图中D2和Q1的作用

楼主(2009-02-13):
请问图中D2和Q1的作用,谢谢

网友A:
加快关断速度的。不过R3似乎有点大。

网友B:
D2和Q1组成MOS高速驱动,减少Cgs冲放电时间

D1我估计是防反接作用,也可能是快速关断

网友C:
瞎抄的电路,光耦换成变压器还差不多

楼主:

TO  2楼3楼:能说明具体怎么工作吗``!
TO  4楼:的确是抄的电路``换成变压器当然可以``但是体积就大了`还有你说错了`那不是普通光耦`是上电`输出电压的!

网友D:
D2和Q1是加快G的关断的,延迟G的开启。
简要说明:当6脚为高电压时,D2导通,Q1关闭,从而导通Q2.因为存在D2的开启时间,所以说延迟了G的开启时间。
当6脚为低电压时,D2关断,G上存在前一时刻的高电压(电荷未释放),Q1的基极为低电压,故Q1导通,G上的电荷通过Q1迅速释放。
理解了没?

楼主:
回复:

LS解释的很清楚``谢谢!

网友B:
6楼说的不太对

“当6脚为高电压时,D2导通,Q1关闭,从而导通Q2.因为存在D2的开启时间,所以说延迟了G的开启时间。”

1N4148的导通速度要高于mos,不存在延时。主要作用是在MOS放电时起到截至作用。把D2换成NPN管,其实就很简单了,就是一个推挽。

楼主:
回复:

8楼应该说的更准确``应该不存在延时`"主要作用是在MOS放电时起到截至作用"起到保护U1的作用.

网友E:
还有加速MOS关断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