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失真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3):
今天用仿真软件做了个滤波器玩,却发现问题了……
如图:当不存在R5,R6时,3脚和7脚用导线连接时,3脚输出正常,是个无失真的正弦信号,当存在R5和R6时(如图中),输出成了方波,而且幅值接近电源电压.
我一下子还没想出来为啥,所以请大家来讨论下……
先谢谢了。

楼主:
各大版主都在线,多多指点啊!

网友A:
有别的问题吗?电源图看不出问题来呀。

楼主:
就是,我也纳闷啊……

我怎么看都觉得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没有R5R6,信号通过2.2n电容耦合输出,有R5R6,正反馈将10mv信号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看看直流特性

网友D:
增益提高后发生自激振荡

网友E:
同意7楼

网友F:
同意七楼

楼主:
还有疑问

5楼的说法我赞同。
七楼说“增益提高后发生自激振荡 ”
在下不解,接了R5,R6增益才加1,为何就产生自激了呢?

网友G:
同意7楼的看法。

交流增益太大了,直流增益为1+10K/10K=2倍。

网友H:
正反馈,回路增益=1是临界点

通过C3形成正反馈,只要总回路增益G大于1
G×G×G×……→∞

网友I:
列转移函数,看看S面右侧是否有极点。

设计巴特沃思滤波器得先从相关多项式入手,然后用频率和幅度比例方法确定实际器件的数值。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振荡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