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取样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4):
如下图是个0--30A的50Hz交流电经电流互感器后再经一个峰值保持电路后到AD的电路。AD输入范围0-5V,现有几点不确定,
1 R1取多大值合适?
2 C2,R6 各应取多大的值?(R6是放电用的)

网友A:
R1取值上限由互感器决定,下限由你需要多大电压决定。

楼主:
谢谢maychang

不过,我比较愚钝,还是不怎么明白。还有C1的取值问题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