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85通信的电路不太懂~~

楼主(2009-02-15):
请问大家里面的两个三极管有什么作用呢,不加可以吗?
还有那个4148什么用的呢?

网友A:
Q1是开关吧

Q2不就是个反相器?收发控制

网友B:
R30、R32的极性不对吧?

网友C:
Q2 反相器

猜测是为了上电状态正确,例如单片机I/O口上电复位为高,反相后保证上电为接收状态
Q2 输入少了限流电阻

4148 与这个电路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D:
4148用于防接反?

V485应该是对外供电信号,4148用于防接反?TVS管是不是放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