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电路,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2-15):
最近想做个电话远程控制的模块,下面是电话接口电路,“T”、“R”是电话线,“OUTPUT”是提示音(控制成功与否的提示音)和DTMF码的输出端,本意是将提示音和DTMF码通过一个跟随器送到电话线上;"DTMF IN"是到DTMF的接收芯片上的,目的是识别对方的控制码。大家能帮忙看看还有哪些错误吗?

网友A:
817做开关耐压够不?我们以前用的是TLP627

另外,担心LM324没办法驱动后面的变压器。

网友B:
DTMF_IN信号会被右下角的T?和C?吃掉

信号输出应该改成电流型的信号输出。

楼主:
感谢edanzg和awey

请问:324不能驱动后面的变压器的原因是什么?
      DTMF_IN信号会被右下角的T?和C?吃掉的话要怎么修改?
谢谢!

网友C:
LM324用错了

楼主:
根据大家的建议,我修改了一下电路

各位大侠看看还有哪些错误,DTMF IN改在R20和C12之间

楼主:
请各位大侠说说啊

网友D:
这个电路能通过测试吗?

建议去掉变压器和光耦,不用隔离信号,采用隔离电源的方案会简单,性能更有保障。当然,如果电源(VCC)本来就是悬空那就什么都不用隔离了。

楼主:
楼上的啥意思,恕在下不懂(本人新手)!

能否再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