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驱动设计!

楼主(2009-02-17):
我想做一个LED灯.用一个6V,12AH的电池做电源,LED是3.3V压降,20MA的白色LED,大概总共用30-40颗LED,怎么设计电路好?关键是成本.小弟先谢了!

网友A:
成本要求的话,每个单独串联限流电阻就行了。

网友B:
电压才6v,串联是不行了,考虑用dc/dc升压吧

起码要升压到24v,6个led串联再并4组,每组串联都要接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
感谢支持

回computer00,每个都串电阻的话,效率太低了,而且600-800mA的电流输出不知道电池行不行.
回3楼用DC/DC升压的话,也可以.感觉不如用专门的LED驱动芯片.
谁清楚LED驱动芯片的型号,给推荐一个.谢谢了!!!

网友A:
你不是说了关键是成本吗?每个串电阻是成本最低的

12AH的蓄电池,连几百mA的电流都出不来,那就搞笑了

网友C:
专门的LED驱动芯片也是一个DC/DC升压啊

只不过一个是把反馈接成恒流源,另一个是把反馈接成稳压源

网友D:
用DC/DC降压不行吗?

全部并上,前面用DC/DC芯片来恒流,

网友E:
成本低到什么程度

电流能力LZ就别担心了,几A都没问题。

网友B:
主要还是看用在哪方面

如果所有led全部串一个电阻再并联总电流才0.8a,虽然效率低也能点10几个小时了,并得太多,要求led一致性比较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