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绕”的电路,请高手帮看看

楼主(2009-02-17):
输入端电压为U1,U2…..Un,Ui的正端接RC后,连于A点,Ui的负端直接连于B点。请问AB之间的电压Uo如何计算?特殊情况,若R1=0,C1=0即U1直接接到Uo,这时Uo电压等于U1吗?那其它支路的电压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不说清楚变压器和运放电路的详情没法分析

一种比较简单的情况:如果变压器可以忽略漏感,而且运放电路满足“虚短”的条件,那这就是一个交流信号的加法电路,Uo=0 。

网友B:
选通?!N选1?

楼主:
谢谢各位,详细图如下

网友C:

U1、U2...Un是什么?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网友D:
Uo应该就等于U1吧

后面不是运放,输入端是两路分开的射随.

网友E:
叠加定理解决可乎?

网友A:
当然得用叠加定理

后面的那个差动放大器看来不符合“虚短”条件。

先把次级侧的RC折算到初级一侧,与初级电感并联,然后用叠加原理求出Uo。

没有简单的算法。

网友F:
在变压器是理想条件时,就是一个简单的加法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