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运放

楼主(2009-02-17):
求一线性运放,功耗低,工作电压15V左右,放大倍数不大,单通道即可,有用过的给推荐一下了。3Q

修改如下:
    主要目的是放大从DA输出的电压信号:DA的输出范围是0到2.5V,而我需要得到的电压范围是0到13V左右。
    原先是用的两个三极管来放大的,放大倍数5倍左右。但发现启动电压需要0.6V左右,白白浪费了DA的0.6V,所以没有这么用。
    后来通过仿真,发现NE5532的输出还可以,就去买了几个来试,但是结果不理想。倍数也是放大的5位,结果是没有电压输入的时候输出都有2V左右,输入电压之后纹波比较大,峰峰值都有1V左右了,不怎么稳定。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运放不怎么好,现在就让大家给点建议,用什么运放才好,或者是换个其他的方法实现,我这要求精度比较高,功耗比较低,因为是用的电池供电。
    谢谢各位

楼主:
或者说

0-3V直流输入如何才能比较简单的实现0-15V直溜输出

网友A:
弄一个通用运放,构成正比例放大电路即可

注意:若有正负电源,一般通用运放即可;若仅正电源需采用能达到电源轨的运放(轨到轨运放)

楼主:
RE

通用运放的话稳定性怎么样,我弄了一个NE5532试了,输出都不平坦,纹波比较大;
另外我这个要求要功耗要比较小才行;
另外NE5532好象没有输入的时候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输出,难道是需要调零?

网友B:
问题提得很不好

请注意提高。

希望921回头能有机会多关注

楼主:
批评的好

水平有限,不好意思,惭愧啊!运放不熟悉

网友C:
你是单电源供电?

用324试试吧

网友D:
要想获得好的输出

要想获得好的输出,可以使用op系列,如op07,op27,op37,当然op37是最好的,而且必须加上调零,很实用,以前用过小信号放大,小数点后三四位都没有问题。不过电源要好些的,比如你用lm7815基本是不能用的,本身输出不一致,可以用mc7815,这个我们都是在现实中的到的结论,希望能有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在这里我把现象详细复述一遍:
整个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1.
输入为0时,输出为2.38v,纹波比较大,Vpp大约有2.2v左右;
2.
输入由0→0.3v时,输出由2.38v→2.04v,纹波还是比较大,Vpp大约有2.2v左右;
3.
输入由0.3v→0.5v时,输出由2.04v→2.71v,纹波依然比较大,Vpp大约有 2.2v左右;此后输入电压增大,纹波逐渐变小。当输出大约为4v时,输出才较为理想。

所以现在有几点疑问:a:要想得到输入为0时输出也为0是否需要加一个调零,但是仿真的时候是可以零起调的;b:纹波能否有效解决呢;

另外我采用的是电池供电,运放用的单电源,15V电压用的是升压芯片得到的,所以功耗不能大。

附图:

网友E:
你的电路要用双电源供电

另外,反馈电阻不要太大(电阻越大噪声越大)。

楼主:
to lyjian :为啥要用双电源呢,单电源不可以么

网友E:
5532不是单电源运放

输入不能这么低
要单电源供电的话换可单电源供电的运放

网友F:
估计连NE5532的数据手册都没有看过吧?

小兄弟!设计还是需要科学的步骤的!

楼主:
用LM358还可以哈,呵呵,仔细看了下

楼主:
那运放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选择运放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哪些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