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理

楼主(2009-02-17):
如图所示,其中X和Y输出为反相的方波信号。
请教大家,是怎样利用AD620实现差动放大的?
另外,C24和C25有什么要求。谢谢大家

楼主:
在线等答案

网友A:
都方波了,还放大什么?

输入是什么?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低通滤波器

r14 or c24 r15 or c25 只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它的时间常数 τ=0.7xRxC.电容大了会引起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滞后。

网友C:
这是一个相敏整流电路(相敏放大器)

PGA103之前的信号是与1024Hz信号相关的(同步),作用是从噪声大于信号许多倍的混合信号中检出有用信号。
在电磁流量计、接地电阻仪(或其他信号微弱但噪声极大的)等场合有见。

楼主:
是这样的

1脚输入是一个方波信号,其中:高电平为灯亮时接收到的荧光信号
                             低电平为灯灭时接收到的背景信号
想通过模拟开关4528的切换,实现荧光信号与背景信号的差动放大

楼主:
不是的

不是低通滤波电路,也不是相敏整流电路
只是想把灯亮时的信号储存在电容C24中
把灯灭时的信号储存在电容C25中

楼主:
大家指教啊

网友D:
比较运算放大器

AD620是比较运算放大器 输出个 IN+  IN-比较差值电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