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为何不震荡,而且还烧运放?

楼主(2009-02-18):
电路应该没有搭错。烧了好几个运放了

网友A:
把+,- 输入交换一下看看.

网友B:
OP07的4脚应为负电源

网友C:
不烧才怪! 电池怎么接的呢?

网友D:
不可能烧运放

运放比较器的输入端,一般为PNP差分对管输入,VCC与GND两端均接12V,正相输入端补输入级的集电结钳位为11.4V,整个芯片内部基本等电位,最大电流也就是流经这个PN结的1.14mA,何来烧?

网友D:
除非电源接反

24V的电压,足已击穿几个串联的发射结

网友E:
电路图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F:
不接反也有可能烧

网友D:
相当遗憾,相当多的人把IC当黑盒子来用

都不看内部的电路, 编程是否也不写库函数?

网友G:
相当遗憾,相当多的人把IC当“神”盒子来用

都不看IC的datasheet, 编程是否也不看库说明?

网友C:
相当遗憾,相当多的IC内部是看不到的

就算DatsSheet里有内部电路图,大多也只是个示意图货简化图

网友D:
要要有每个端口的接口图便可以了

可能是俺孤陋寡闻,俺至今没找到不是PNP对管作差分输入的通用运放

楼主:
注意仔细看,4脚接的是-12V。。。

此图是用仿真软件画的,所以才用电池标记。此图仿真已经震荡

但实际电路,就是不起震。把OP07换下来用到其他地方,全坏,输出不正常

网友D:
非主流

汗一个,不是一般的强,害得俺和洗碗机争论

网友H:
图面上看不出有大问题

电源有没有加滤波电容?
另外,R4没有必要。

网友I:

R4用2K试试!

网友F:
不是PNP对管作差分输入的通用运放太多了

包括OP07都不是

网友F:
应该说“俺至今没找到不是NPN对管作差分输入的通用运放”

NPN、PNP都多得要命

网友J:
除了电源看不出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