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光成像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9-02-19):
工作需要用到X光成像系统。主要分为三部分,光源、光路、探测器或屏。X光源怎么样才能选择安全可靠的光源,除了阴级X射线管有没有半导体的?光路一般用衍射还是透射原理好?探测器除了荧光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探测器?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没有半导体的,一般都用透射(这是X线的特长),

探测器几乎都是X荧光原理。

网友B:
衍射还能成像?怎么理解的?

衍射的条件是光波波长与障碍物尺寸接近

网友C:
探测器也有很多电子式的,就是所谓的"平板X光探测器"

网友A:
LS:本质还是“荧光”原理,自然离不开电子。

楼主:
呵呵,21ic就是厉害,了解XRAY的人还不少

我正在找合适的光源,不知道有没有天然放射性元素直接发出X光,毕竟国内的X光发射管不知道丹东哪个厂家做的最好。光路设计会咨询大学光学教授。探测器之类的有个核物理方向的同学,也是咨询他。不过仍然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忙。谢谢大家的回复。

XRAY测量应用前景现在就很,但国外做的很棒,国内的话逊于国外。我是学测仪器专业的,有进军XRAY光学测量应用领域的意向。

呵呵,谢谢大家。请大家多多赐教

网友D:
用放射性元素太危险了吧...不好控制

网友B:
怕个啥?

玛丽在110年前那个条件下就掀开了镭的盖头

楼主:
个人的寡见

相反,用人工合成的,剂量可能太大,泄露造成的危险不可控制。金属放射性物质是定量的,用铅盒封装,磁场引导其它射线滚开,那样射线就是单向的。不去撞它的枪口应该就没事

网友A:
LZ:懂“射线”吗?知道射线有几种吗?

“金属放射性物质是定量的”?放射性同位素?知道那是啥玩意儿吗?
知道**和大**的差异吗?开玩笑!

除非你是用它来探测钢板(热轧)的厚度,或金属探伤。那玩意儿的保护不是一个小铅盒能完事的。不信去医院看一下X线机和放疗机的机房有何差异。

网友E:
X射线和γ射线是完全不同的

金属放射性出来的是γ射线

楼主:
哦,哎,GAMMA射线是否能转化为X射线呢?

我能够找熟人要到gamma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