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震荡电路,请大家看看这个图能震荡起来吗?

楼主(2009-02-19):
(无正文)

楼主:
另外底下有个放大电路

那两个二极管那有点不明白,理论上是能通过负电压,但是我现在分析上面的LC震荡有点问题,图在下面

楼主:
哪位大虾能不能帮分析一下

楼主:
顶一个,在线等之

网友A:
Q4Q5的直流工作状态就不对

基极都是+15V,集电极都接近0V。

楼主:
回楼上,我在抄一个韩国的板子

,确实测量的结果如上基级接在了15V上我也奇怪,另外直插的三极管中间那个腿应该是基级吧,我测中间的腿是象图上那么连的

网友B:
图1帮你整理了一下,如下

看不出能振荡。
图2中的两个二极管和电容组成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A:
三极管中间的脚可不一定都是基极

许多三极管中间脚是集电极。

楼主:
谢谢楼上大虾了

图1中的电路我是翻国外产品的板子得到的.也许可能存在错误,因为两个三极管我不确定是NPN的,我拆完板子,元件就丢了.这个板子的功能就是距离检测,检测金属物,那个电感线圈实际上就是个非接触探头,通过我用示波器观察在金属物移动的过程中,图2中的4560输出的波形电压幅度发生变化.对这个比较有兴趣所以翻了电路出来,望高手们来分析分析,大家看一下图2我标注的xianquana是与图1的线圈连上的.

期待中

楼主:
问TUWEN,我说的是直插的三级管,

可能中间是集电级的我还没用过,能告诉我一下型号吗,我查一下手册去

楼主:
ding

我那图中的三极管如果把基级和集电级互换位置的话可以震荡吗

网友B:
看过了,BC互换也不能振荡,可能是电路抄错了?

网友B:
将图中的BC互换,C15接到电感的2脚,就可以振荡

楼主:
谢谢楼上了,我搭建个电路试验一下.万分感谢AWEY

网友C:
老A前辈真是大大的热心人啊.

网友A:
回楼主:例如2SC945,2SC181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