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3v以下驱动的MOS管么?

楼主(2009-02-19):
我想请教下有3v以下驱动的MOS管么?
导通能力在500mA,耐压最低的(只要大于3v就好)
请赐教~

网友A:
AO公司的产品多的是,你是用在便携式产品上的吧.

楼主:
恩,在便携产品上的

第一次接触,所以不太了解,呵呵,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