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流水灯

楼主(2009-02-20):
请问实现LED流水灯什么芯片最简单,引脚最少?

网友A:
现在改74HC4017了,CD系列的已淘汰

楼主:
只用4017就能实现?怎么觉得好象不够

网友B:
你用74HC147试试或用4017

网友C:
用单片机搭一个

现在6个脚或者8个脚的单片机很多,价格也很便宜,而且花样任意变化,建议用单片机,硬件也比普通芯片简单得多。就用单片机!

楼主:
能实现流水的6个脚或者8个脚的单片机能不能推荐一款啊

网友D(2009-07-11):
急~控制灯双向都能循环亮的?

可不可以用4017控制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按顺序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