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6 疑问

楼主(2009-02-21):
(无正文)

网友A:
DRDY管脚有信号应该是正常的

DRDY管脚有信号应该是正常的,
至于后面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的应该一开始就有数据,只是开始没读出来,拿示波器观察一下SPI数据口确定有数据出来没了,可能是读数据的程序有问题吧

楼主:
谢谢

谢谢langke279的提醒,我拿示波器看到确实有数据输出了,但接受数据线没信号。如果上电DRDY有脉冲信号是正常的话,应该是读写程序有问题,我再查查。

楼主:
9200 SPI

我用的9200的芯片 谁以前用过9200 SPI功能呢,指点一下。我都调了好几天了,都没调出来,有输出,就是读不到数。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