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发射结导通压降0.6-0.7V

楼主(2009-02-21):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二极管的V-I曲线

网友B:
大于这个电压,电流会急剧升高。这是NP结的特性

网友C:
材料决定的

一般外延平面管早期工艺问题,略大于 0。6
现在的一般都小于0。6 在0。58左右

网友D:
锗管0.2左右,有相关的公式,近似的为指数关系

具体论述可到《半导体器件》或《半导体物理》内中找,需一些基本知识(或理解为懂它的一套地方方言),否则会晕在里面。

楼主:
这样会损坏器件吗?

如果在B加恒压源大于0.7V,E接地,会有什么结果?那发射结电压不就不在0.6-0.7V之间了么,这样会损坏器件吗?

网友E:
楼主问题新颖

就冲这个帮你定

网友F:
21ic

如果在B加恒压源大于0.7V,E接地,会有什么结果?有两种结果 一是:继续保持在0.6到0.7V之间  二是:烧坏PN接  电压就不一定了  看你加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G:
这个问题

0.6-0.7是指导通电压,在B极和E极之间存在电阻,当电压大于导通电压但不过分大是不会烧管子的

网友H:
回6楼

必烧无疑

网友I: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加恒压源属于霸王硬上弓

0.7V 接近正常导通电压,所以还要看温度

根据“发热 → VBE 降低 → 更发热 → VBE 更低 → ……”,只要初始温度不那么低,必坏

到底谁坏就看谁更结实

网友J:
不是电源挂就是be结挂

网友K(2017-03-08):
电压大了肯定会烧毁be结的

网友L:
我刚刚给你试了这个问题,加5V在BE结,电流表打满,电源迅速见到0.几,电流猛升,管子可以烤肉。

网友M(点评):
你的实验不但回答此问题,还可以说明,稳压管(一个PN结也是一个稳压管)直接并联,当端电压增加,其中击穿电压小的电流很大,另一个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