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中的嘎嘎声

楼主(2009-02-21):
用蜂鸣器产生类似警迪的声音,声音的频率在1.2K至2.5K匀速变化,
可细听声音,会听到嘎嘎的杂声,像打呼的杂声,不是纯的呜呜声;
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在程序中应该如何解决?请指点下,谢谢.(不是蜂鸣器的问题,因为试过N多蜂鸣器,结果都一样;我用的蜂鸣器驱动信号的频率可以从500HZ到6K,但声音在3.3K最响,是无源的.)

网友A:
在蜂鸣器上并联一个0.47uF的电容试试

网友B:
蜂鸣器

产生了自激

楼主:
RE

谢谢啊,AWAY大叔的方法后天试试;
我现在把程序指令周期改为0.5US,驱动蜂鸣器的信号频率不变,杂音变的小了许多许多;
这我不理解:我是用定时器产生驱动蜂鸣器的信号的,照理说,指令周期变短,只会让整个程序的执行时间变短,可怎么会使杂音变小呢?

蜂鸣器中形成杂音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惯性吗?

请再指点下,谢谢!

网友C:
用示波器测试波形

可能有断续,这和喇叭一样,加了非正弦波,有开关噗噗声一样。

网友D:
不排除软件BUG

若蜂鸣定时是在定时中断里完成的,则外中断或其它中断有可能随机打断蜂鸣定时中断,产生异常声响.
你把其它中断关闭后再试.

楼主:
RE

谢谢!
我把指令周期时间改为0.5US,杂音小了许多(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我自己的猜想是由于振动的惯性引起的,所以也不知道如何下手??
5楼,你的意思是频率不准确引起的吗?我觉得这也有点可能.
TYW大叔,我只开了内部定时中断的,其它的都没开.
明天再去试试...

网友D:
没明白LZ的"指令周期时间改为0.5US"的意思

你的定时中断是多长时间一次?
假定为50μS,在定时中断里,程序的执行时间若是大于50μS的话,会令定时不准,产生异常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