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了解的无线电发射问题

楼主(2009-02-21):
无线电发射电路上的天线,为什么有电流?这个电流是虚拟的,还是实际存在?这个电流通过的环路是什么?

网友A:
这个电流是实际存在的

并同时也有回路
如果是磁天线,会返回输入端
如果是电天线,则会沿着电流送过来的方向往回流,形成驻波

网友B:
这问题很深奥哦.

网友C:
就是个LC回路啦,有什么深奥来的?

网友D:
这不能用一般集总参数电路理论解释,只能回归到电磁理论

最好实例就是波导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