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的VCO问题

楼主(2009-02-22):
最近我在做一个锁相环,频率在8—10MHz,本打算用LC7444做vco,但是在测增益时发现它输出的波形为三角波,我想问一下如果输出为三角波那么输入应该是什么波,电路又该怎么分析?我是PLL初学者,想向大家请教,谢谢了。

网友A(2009-05-20):
参考

这是两个问题。vco一般输出的波形为三角波,需要时可以自己转换。如果用于pll时,只要输入到正边沿触发相位,频率鉴相器三角波则无须转换.至于它的输入信号,在PLL电路中就无需您考虑。(在锁相时为直流平滑电压,在捕捉时为直流脉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