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指点

楼主(2009-02-23):
   最近在学习这个,请问下为什么会出现图中圈内不稳定的现象,谢谢了!

网友A:
圆圈部分是上下两管都截止的时候

此时,L1、C1存储的磁场能和电场能在LC回路中作自由振荡。振荡回路由L1、C1以及MOSFET的极间电容组成。

由于MOSFET内部寄生的反向二极管的存在,振荡电压在正负250V处被削波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