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速度和允许的交流信号频率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9-02-23):
刚才看了几款高速AD,MAX108的采样速度是1500M,可是采集信号的频率上限只有125MHz,而MAX104的采样速度只有1000M,而采集信号的频率上限却是500MHz,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理论上满足采样定理即可

实际上还和输入比较器的带宽之类的很多参数有关,甚至是PSRR,CMRR这些参数
对对MAX108,你输入500M的信号又会怎么样呢呵呵,它又不知道这个信号频率多少,只是说在这个条件下无法满足DATASHEET里的参数而已

网友B:
采样定理的前提是信号是规则的正弦波

网友C:
正确的说法是应该是采样频率要大于信号带宽的2倍,什么波形

楼主:
那示波器的多少MHz是怎么定义的?

记得普源的一款示波器,说是1Gsps的,但是面板上的带宽显示是100MHz,这个是怎么对应出来的?

网友D:
回复!

两码事!一个是每秒采样次数,一个是能够采样的信号带宽,在满足采样定理后,两个就没有必然联系了.

网友E(2011-07-31):
同意六楼!

网友F:
同意6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