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1517P在Pin8为8V左右处在什么工作状态?

楼主(2009-02-24):
模拟功放TDA1517P的pin8输入电压如果在8V或者7.5V左右会在什么工作状态?

附件为数据手册。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2/2009224101253181.pdf

网友A(2011-11-15):
PIN 8是电源输入脚,8V是应该能工作的,指示音量幅度会小一些,7.5V下要看你带的负载情况了,有可能是不能输出的。我们是原厂,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