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延时电路

楼主(2009-02-24):
上电后电路开始工作,要求由高电平延时100ms后变为低电平,以后就一直保持为低电平。
下次断电再上电继续恢复功能,简单的74系列的IC能做吗?

网友A:
用555做一个单稳态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能给个简单电路图吗

我电路板上有个2M的时钟,想利用这个信号作为触发计数,精确设定100ms。
能给个简单电路图吗?

网友B:
楼主要的是电路?

楼主:
有电路图最好啊

有电路图最好啊

楼主:
这样的电路是否就可以了?

这样的电路是否就可以了?

网友C:
单稳或计数

74系列常用的有123之类的,计数的可用74HC4040之类的

楼主:
上面用是就是555芯片,3脚输出,不知这个电路管用否?

上面用是就是555芯片,3脚输出,不知这个电路管用否?

网友D:
对,用计数芯片最方便了。

网友E:
六分之一个74HC14 + RC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