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根线AC电源输入的设备内“地”在哪里?

楼主(2009-02-24):
很多电子设备是单一交流供电比如说AC24V电源输入,里面的电源拓扑结构是怎样的?设备甩出的保护地该如何处理?这个保护地和里面的PCB板之间的“地”有什么联系?

网友A:
这个地一般是保护人身安全的,设备的死活不管

所以应该接外壳,并将外壳接大地。

楼主:
电源拓扑结构是怎样的?

谢谢,解答了第二个问题。
电源变换我没做过,是不是如图红色标的那样:那点就是
直流电源地,也就是整个电子设备的地。

网友B:
直流电源地就是整个电子设备的地

但不一定是真实大地,也不一定是保护地,也不一定接设备的外壳。

楼主:
5楼“不一定”,能说的更详细些吗

在什么情况下,这些地共地呢?

网友C:
DC输出的地是DC的0V,一般不可直接外壳。

可用1000V的安全电容与电源相连

网友D:
两根线AC电源输入的设备内“地”在哪里?

在设备内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E: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产品不一样,接地也不一样。

如maychang所言。

网友F:
浮地,如3楼所说。

这里的“地”只是信号的参考地罢了,不是大地,接大地一般都是为了安全或者抗电场干扰啊,无线电设备之类。地的问题很复杂,建议楼主研究专门的帖子,这里应该有,搜索关键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