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书上说右边的这个电路更好?(稳压管的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2-24):
起RC滤波的作用

Rc应取消

网友B:
把电容并联在稳压二极管两端也有同样的滤波效果吧?

网友C:
有点模糊,支持一下,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D:
RC滤波

我觉得这是一RC滤波的电路,如果把它并在二极管上,不电源波动时,在C上形成的电压会很快地放电(C基本不起作用),而加入R则可以延迟这种放电!

不知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E:
教科书讲的是基础

特定情况下,右边的更好。

滤波效果看 RC,稳压管的动态电阻 Req 太小,并在稳压管,C 可能被浪费,端滤波效果就弱了

但 Req 毕竟不是 0,如果要抑制的噪声频率比较高,可能左边的更好(简单)
何况稳压管自身也有噪声的

网友F:
如果Vin有较大的变动(这个可能相当大)

有上面的那个R,电容两端的电压就会比较稳定;电容上的电压稳定当然稳压管上的电压也会稳定。如果没有上面这个R,因为供电电压VIN的内阻一般都很低,电容上的电压会跟随Vin摇摆。
这样说是不是更容易理解

网友G:
“看不大懂,怎么电容放到中间了”

最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四两拔/拨千斤”。

原理是:基极是控制输出的“源头”,基极越干净越稳定,则输出越干净越稳定。电容的作用正好起到此作用---稳压管动态电阻对输出的干扰因电容的滤波作用减小了。

现实生活中,有“保护水源”的例子。池塘、河流可以受点污染,但井水(水源)的不允许。

网友H:
实际应用中性能没太大的区别

右边的更浪费成本而已

网友I:
支持9楼

稳压管击穿时噪声很大,还不如把电容并在稳压管上

网友J:
右边还有软启动功能?

网友K:
~

赤铸说的很对 下边那个R就是要提高 RC的负载电阻~~

楼上的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