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电源,如何将它们接入电路?

楼主(2009-02-24):
如今有四个电源来源(都为5V),这四个来源之一给电路供电,只用一个,不四个都用,也就是说四个电源四选一。至于具体用哪个电源由单片机给出指令。
我的想法是这样,不知这样可不可行,其潜在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
用四个MOS管,将四个电源从D极接入,S极输出。然后用一个四路数据分配器,将其地址控制端接到单片机上,而分配器的输出端接到MOS管的栅极上,通过单片机发出地址信号从而控制分配器四个输出中的一个为高电平,这样就使得该输出连接的MOS管导通,从而使得接在这个MOS管上的电源能够从D极经过MOS管从S极接入电路。
如果这种方式不行,有其他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一功能吗?谢谢了。

网友A:
电流从D到S明显不对,要反过来

开始由那个电源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B:
考虑沟道电阻了么?

2楼,不完全对,看电源极性

网友C:
思路可行,电阻很小的,有0 .0几欧姆的

楼主:
为什么要将D、S反过来呢?

回复awey:
1.为什么要将D、S反过来呢?如果我用的是NMOS管的话。
2.单片机的供电用一个内置的电源来供电

回复dxpol432:
如果是饱和导通的话应该就可以使rDS很小吧?

我现在考虑担心NMOS管是不是会发热很严重,如果电流很大的话。如果这种方式不能实现电源的四选一,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能达到这个目的呢?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看你的电路怎么接了

如果控制电路和供电电源是共地的,而且输出正电源,就要用PMOS管,并且电流由S到D

网友B:
5楼

为什么发热?电阻如果很小,电流产生的热损功率并不大

如果MCU单独供电,似乎对切换的电压稳定度可以降低要求,
也要看外围电路有无特别需要了

网友D:
同意awey

增强型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