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信号放大用途的运放的正负端接上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9-02-24):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 显然是隔直的

网友B:
可以防止瞬时产生的过大差模电压

主要防整体(板级)部分输入端的干扰
如果有很大的干扰脉冲,OPA的两端电位不会差太多,同时对整体电路来说,对地电位也不会太高(共模电压),前提是良好的地回路。

网友C:
RFI

RFI滤波器中的电容,你说的是差模滤波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