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二极管的前置放大电路。

楼主(2009-02-26):
最近设计了一个检测弱光的光电二极管(S1223, Hamamatsu)的前置放大电路,电路图设计好了,还未做PCB,想请大家提提意见,免得做了PCB后不合用。谢谢。

网友A:
..

1、芯片供电VCC要加去藕电容;
2、Vout后端是作什么用的,如果要采集需注意极性,该电路中电压输出为负;
3、弱光的强度是多少?电路需要放大几倍?请确认;
2、放大电路的带宽是多少?这涉及到运放的选择和阻容的取值,另RF2可以并联一个合适的电容

楼主:
多谢smileage

好像有些问题,多谢smileage,事实上,我现在还不太确定阻容的取值,等到时候仔细的试验。

改过之后的电路图。

网友B:
建议你去书店一下

最近有一本ADI资深工程师写的关于运算放大器的书,挺厚的一本,99元,里面有一章讲到了光电二极管放大电路。

网友C:
layout

layout一定要参照FET型运算放大器的datasheet,一般都需要加guard ring

网友D:
RE

你是要监测有没有光还是光的功率,如果要监测光的功率的话这样可不行,因为光点管出来的光电流可不是线性的

网友E:
用两个运放是否比用一个运放噪声更大呢,
如果用一个运放,光电二极管产生的信号很微弱,势必会加大RF1的阻值
这样也会产生噪声。
两者可能需要一个权衡。

网友F:
测量的目的是什么?

是数字信号还是信号?

网友G:
S1223的资料能给出?

先看这PD的性能再说

网友H:
我也在做。同样的电路

我也在做。同样的电路,光电转换,阵列的,多路呢,有时间交流下,

网友H:
放大

觉得改进后的设计,第二级用同相放大,输出的电压为负值,应该用反相放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我各方面再看看

To: ic921
测量的是信号

To: dxpol432
S1223的资料google一下吧,是Hamamatsu的产品

To: 问鼎风云
从光电二极管开始到Vout,电压应该是正值的

网友I:
可惜了

后面用个op07,白搭了前面那么好的运放 了,楼主用一级放大吧,电源加强退藕,先串个100欧姆电阻再并个电容

网友J:
检测到的信号是什么样的有多大

最近有朋友在做这个,但是效果不是很好,有信号,只是噪声太大

网友K:
屏蔽接地

第一级信号放大倍数尽量大,信噪比较高
还有失调是不是放在第一级好些,四两拨千斤,呵呵,使用好点的电位器

网友L:
电流放大器

第一级应该是电流放大器,因为一般的光敏管输出的是电流信号,并用同相放大.第二级根据驱动的要求决定同相或反相.我很赞成15楼的观念啊.

楼主:
PCB layout

各位的发言对小弟都很有帮助,哈哈,谢谢。现在我把那个电路图画成PCB板了,为方便看,把覆铜去掉了。这个板子只是做实验用的原型板,设计的时候更多地考虑了如何调试,更换元器件等,对板子的大小没在意。请多指导,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3134643304.pdf

网友M:
既然都用上了OP129,那敷铜的使用要千万小心

网友N:
假如前端光信号是一定频率的光信号呢

   如果前端光信号是直流信号,调节偏置的电位器放在后级效果不会太大。
   假如前端光信号是一定频率(8HZ--50HZ)的光信号呢?你这样设计估计出不了效果的。

网友E:
反馈电阻会很大

第一级的放大环节,光信号的功率范围一般是-70-10dBm,也就是说所以用跨阻放大器的反馈电阻会很大,从而会引起热噪声,这样微弱的信号会不会湮没在噪声中而使灵敏度达不到要求。
没有考虑用对数放大器之类的?

网友O(2010-09-14):
光电管用的啥型号啊

网友P(2011-10-21):
我想请教一下,U1中2脚和3脚的是否适用虚短?如果适用的话该电路应该不会有输出。D1的电流应该是从U1的2脚流向地,所以2脚的电压应该要高于地端。但又不符合虚短的概念了。

网友Q:
我想知道你的光驱动信号是直流信号还是脉冲信号呢?
如果是脉冲调制驱动,得到一个脉冲电信号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放大、转变直流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