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9-02-26):
我使用一片AD8367压控放大器,以输入100mVpp,100kHZ正弦波为例,当放大一倍时输出100mVpp正确,放大5倍时输出170~180mVpp,放大10倍时输出300mVpp,20倍时为1.4~1.5Vpp。
电压控制端输入的电压值均正确。
请教各位原因!
AD8367按照PDF上压控接法连接!
谢谢!
woodeasyyang@gmail.com

网友A:
注意输入、输出、频响带宽等极限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