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说明高压的测试方法

楼主(2009-02-26):
测试火牛的高压绕组的电压本来是用电阻分压100:1或者1000:1很简单的, 但是现在客人要求我只是直接接一个电阻测试,说示波器上本来就有分压电阻~

我现在开始想不明白???因为两种方法测试出来的结果不一样的,而且仔细测试发现,用分压电阻测试时,示波器地线夹与探头位置调换后都有很大的不一样啊!

麻烦各位大虾告诉一下,最标准的测试方法~~~

为谢

网友A:
有源探头……或者自己做都可以

一个跟随器……

网友B:
单接电阻不准

一般是波器的内阻为1兆,外接分压器测试时,连探头的那个分压电阻越小越准。

网友C:
单接电阻是准的,

外部分压后进示波器可能不准,除非分压器下端的电阻远小于示波器的输入电阻

楼主:
有没有具体图片的??

测试时,应该是接阻值小的电阻两端啊!
但是调换表笔位置后结果就不一样拉~
我要看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