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线制的热释电红外控制电路

楼主(2009-02-26):
IC是盛群的HT761XB,图是盛群的HT761XB的datasheet上剪下来的,
仔细分析了一下,好像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嘛?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

1:输出驱动端接一个0.1uF的电容至TRIAC的G极,G极接一个10K的电阻至地,
   而驱动TRIAC的输出脚平时是高电平,触发的时候是才低电平,那怎么能
   触发TRIAC呢?TRIAC的触发电流最小也要3mA左右吧?

2:就算TRIAC能被触发导通,那么导通后TRIAC两端压降很小,怎么还能输
   出足够的电流供电路工作呢?虽然HT761XB的工作电流只有100uA左右,
   但TRIAC的触发电流可不是个小数量啊?

网友A:
就是因为输出电流小才这样做的

电容先充电,当触发时,IC输出低电平(拉电流比较大),电容下端为负电压,触发可控硅。

触发后,靠100uF的电容维持IC的工作

楼主:
谢谢away版主解惑

谢谢away版主解惑:
当IC输出低电平时,电容通过10K电阻放电,
在电容另一端瞬时产生等于-VCC的电压,而产生TRIAC触发电流是这样的吗?
那触发脉冲结束后,输出恢复为高电平,0.1uF电容还不是有个充电过程,
不是一样要吸收大小等于输出低电平时的拉电流吗?

网友A:
触发只是一瞬间,而充电时间比较长

100uF储存的电,充满一个0.1uF的电容,应该不是什么负担。触发端输出高电平,内部应该有限流的。

电路有过0检测(5脚的ZC),作为同步信号,每个周期只要触发两次,触发时只要一个很窄的脉冲。

楼主:
如果那样的话

怎么想都说不通啊?
那不是可以灌入很大的电流,而输出的只要很小的电流?不是不平衡了吗?

网友B:
偶来解答试试

5楼说的没错,但是你忘记考虑时间了
灌入的电流是很大,但是时间非常短,平时的电流是很小,但是时间很长。所以仍旧是平衡的。
还有,那个0.1uF电容根本不会放多少点,两端的电压只变了一点点

还有,那个芯片供电的问题,
其实可控硅导通后,并不是一直导通,
而是每个周期要触发两次,在每次触发之前,可控硅两端都会产生一个电压差,
这个电压差等效成一个低压的交流电,足够那个芯片使用了。
就好像调光台灯,你将亮度开到最大,控制电路也不会因此得不到电源供应,
也就是说,你的最大亮度离真正的最大亮度还有一小段距离,
这也是为什么可控硅调光会干扰其他设备的原因。还有就是那些电子镇流器的东西不能用可控硅调光。
同理,那些固态继电器也不适于控制某些设备

楼主:
还是想不明白

1.灌入的电流是很大,但是时间非常短,请问下灌入峰值电流=VDD/10k?
  这个灌入电流时间有计算公式吗(远远小于RC吧)?如果门极触发时间太短,TRIAC怎么能可靠触发呢

2.平时的电流是很小,但是时间很长。所以仍旧是平衡的。(综合
  away说的内部有限流)
  那么芯片内部引脚的结构是不是如下图所示呢?
  限流了之后充电时间要加长,如果不限流则充电时间短,那限流
  和不限流总的充电电流大小其实是一样的,内部为什么要限流呢?

3:照一楼图TRIAC的触发方式是不是二,三象限触发呢?

网友C:
6楼说的很对

6楼说的很对,其实导通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有段交流电压的,也就是可控硅的导通压降,能够维持100uA电流,不过这是周期充电的,所以能够维持芯片持续供电。

楼主:
100uA的电流是可以维持

但是触发TRIAC的电流可是远远大于100uA啊,
就算Igt=10mA吧,触发脉冲宽度=50uS,那么一个周期内
触发TRIAC的电流要10ma,持续时长100uS
电路需要的电流平均起来应该也不小了吧
就靠导通之前有一段时间的交流电压能提供足够的电流?

还有谁能帮我解答下7楼的问题:)

楼主:
顶一下,没人能解释清楚吗?

网友B:
re

10ma,持续时长100uS
10mA*100uS/20mS=50uA
or 10mA*100uS=50uA*20mS

网友D:
没人注意的地方

330uF和12V稳压管
双向可控硅的画法,一定是上下对应T1T2么?

楼主:
Re:dxpO1432是想表达什么呢?

12楼quakegod的算法好像有点道理:)
10ma,持续时长100uS
10mA*100uS/20mS=50uA
or 10mA*100uS=50uA*20mS

dxpO1432是想表达什么呢?
没人注意的地方:
330uF和12V稳压管
双向可控硅的画法,一定是上下对应T1T2么?

关于MT1和MT2,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这玩意赶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