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difference amplifier)的输入失调电压疑问

楼主(2009-02-26):
像差分运放内部集成了电阻,那它资料上讲的输入失调电压是指等效到芯片管脚的输入,还是指等效到芯片内部放大器的输入。请各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当然是输入端的。

楼主:
哪个输入端?

哪个输入端?像这个图中是芯片2、3脚之间,还是芯片里面的运放。

网友B: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RTI和RTO

折合到输入端,折合到输出端

正确而言,应该是用户可以够得着的地方,不然,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C:
失调电压

输入失调电压是只在输入电压为零时,运放输出端电压折合到输入端的数值

网友D:
光敏电阻

用光敏电阻可以和我联系huyuju@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