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b,e相连,作为信号输入,c输出,什么作用?

楼主(2009-02-27):
如题,这个三极管用于一模拟信号输入端,请问这样有什么好处,能用二极管替代么,谢谢。

网友A:
NPN还是PNP ?

楼主:

好像是pnp的,麻烦您给说下干什么用的阿,另如果是npn的呢起什么作用,谢谢了!

网友B:
做二极管用

这样可以作二极管用,好处:温度系数好

楼主:

再请教:在输入端加入这个“二极管”目的是为了什么啊。

网友C:
防止电源反接?

楼主:

我是看一个放大器差分输入端的一端这样接的,是不是有别的作用呢?

网友D:
同问

并且:
为什么将三极管当二极管用时,温度系数要小一些呢?

网友E:
是不是电路中还有个同型号的三极管?

   如果还有个同型号的三极管的话,那就应当是保证电路中良好的温度特性。同型号的三极管温度系数更相近,能够保证电路的稳定工作。

   上个电路图吧

网友F:
不知道,是不是把三级管当二极管用,对电压进行铅位,这个接法温度性能好。

网友G:
最简单了照楼主说的

最简单了照楼主说的应该是NPN的三极管了,在这里只是一个开关作用

网友H:
起温度补偿作用

起温度补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