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TIP142烧掉的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09-02-27):
今天我在测试电路的时候,发现达林顿管C E极直接间接24V电压,基极悬空,TIP142马上烧掉了,然后我又在BE间接了一个3.3K电阻,达林顿管TIP142还是烧掉了,请问这该怎么解释?哪位可以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谁帮一下啊?

谁不吝赐教一下啊?

网友A:
贴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B:
为什么要CE与电源相连?

什么电路要这样用?

达林顿的放大倍数很大,基极很小的电流,就会产生很大的集电极电流,又没限流措施,很容易挂掉的。

网友C:
估计引脚接错的可能性比较大

即使悬空也不可能烧的
TIP142内部BE间本来就有电阻

网友D:
达灵顿悬空,属于你胡闹。

BE加电阻,烧了,哥们儿,你也闷大胆了,串个10欧姆的电阻当假负载再来弄成不?TIP142贵啊,当咱公司食堂中午1个荤菜了。

网友E:
为什么不是E C 接24V ?

是 PNP NPN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