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8952复位电路分析模电高手请进

楼主(2009-02-27):
本人是刚毕业实习的学生,有个SM8952复位电路分析不出来,有没有人帮忙分析下啊,上电以后怎么产生的复位信号。能详细说下电容的充放电过程吗?
电路图附上。
相关链接:http://www.eehome.cn/read.php?tid=8661

网友A:
低压复位电路

当VCC电压较低时,R121上的电压不足以使三极管导通,RES输出高电压。

高电平复位的电路,没看到上电时输出高电平的功能,不能实现上电复位功能。

楼主:
回复2楼

Vcc是稳定的5V电源,通电后R121上分得的电压不是2V?或者1.4V这就会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从而导致集电极电流迅速加大,从而使电容快速充电RESET上出现高电平。
我是这样分析的……

网友B:
C112的数值是多少?

二极管保证一直是低电平输出
关键是上电过程是否有足够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