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功放反馈网络,不太理解运放在这里的作

楼主(2009-02-27):
  这是一个功放电路中采用的反馈网络,采用的是常见的输出中点反馈。电路图如图所示。
    看着这个反馈电路很费解。请高手指点一下,这里的运放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什么正反相输入端接上了两个二极管?还有那个0.33uF的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
    等待答复,多谢了……

    谢谢二楼的提醒,图片已更正……

网友A:
检查一下D1、D2的下面是不是接地的?

楼主:
回复楼上:

   不好意思,是接地的,我画错了。
   谢谢楼上的回复,能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B:
二极管和电容

二极管用于保护运放的输入,电容是用来控制整个环路的相位,对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A:
积分调零电路

中点偏离0V时,根据运放的虚短原理,运放的负端电压等于正端电压,电阻R2上将有和中点相同的电压,在R2上将有电流流过,此电流对C2积分,运放输出一个积分电压,此电压通过反馈回路,调节中点的电压,使中点的电压接近0V。

网友C:
象波形变换

送反馈的是不是正弦?中点电压是不是类梯形波?

楼主:
回复楼上几位

   积分电路?谢谢awey和lzhwbd的讲解,有点明白了。

   但是既然这个电路是反馈用的,在零输入的时候中点电压在0V,这可以理解。但是在存在输入型号的时候呢?中点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比较大(几十V应该有吧),这时候这个积分电路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这个电路的反馈系数应当是Rf/Rn,与这个运放电路的关系不大,这个电路主要是稳定这个反馈系数,不知这样理解对吗?

   不太明白楼上的意思,这个电路是用在典型的OCL电路中的。

网友A:
R1C1很大,交流信号被滤除

即使有交流信号,通过积分电路时,幅度会大大减小,而且正负相互抵消。

网友C:
8楼的发言

是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

楼主:
回复楼上

    细细的思考awey的回复,交流信号正负相互抵消,那么剩下的就是干扰信号和噪声,对这些信号积分,加强对其的反馈,也就减弱了其输出信号。
    在输入为正弦信号测试的时候,比较好理解。但是功放的输入信号为音频信号时又怎么理解呢?音频信号不是标准的交流信号,这些音频信号不能理解为干扰或者噪声被削弱吗?

网友D:
DC Servo电路

楼主:
看了一下直流伺服的原理,有点明白了……

  这好像是个典型的直流伺服电路,前面没有注意到C1的作用,实际上C1将交流信号直接短路到地了,由于R1的阻值比Rf大很多,所以在分析交流信号时可以不分析运放这一路。

  这样好像就比较明确了,运放所在的支路调节输出信号中的直流成分,使其趋于0,同时又不影响交流信号的反馈。

  刚才在看直流伺服原理时碰到了另一个电路(如下图),有一点不太明白。这个电路也有直流伺服的作用。当输入直流电压时,电容Cf相当于无穷大,所以电路对直流分量有很大的反馈量,也就有了很强的削弱作用;当输入交流电压时,Cf相当于短路,放大倍数等于(1+Ra/Rb)。
  上面这些都很好理解,如果输入信号为直流电压分量,那么通过反馈会几乎将所有的直流分量抵消。这里采用的电容(Cf)是个电解电容,想必是为了用高电容容值来保证足够大的直流反馈量。但有一点疑问,如果直流分量为正,则在输出端也为正电压;但倘若直流分量为负呢?输出端就为一负电压,那这个电解电容的极性岂不是接反了吗?

网友E:
对直流分量有很强的消减作用是靠Cp的‘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