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路传感器信号选择问题

楼主(2009-02-27):
我想选择4路传感器输出电压中的一路,用什么方法好,继电器电流太大,整机功耗太高了,模拟开关通过小信号会衰减吗?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模拟开关

只要不通过的电流不大,衰减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谢谢away

哪种模拟开关比较常用,又比较便宜的

楼主:
看了CD4051

CD4051导通电阻有1K左右了,传感器输出信号幅度在20mV左右,传感器信号经过模拟开关选择后在经过滤波器,1K电阻偏大吗?

网友B:
74lv4051

通电阻<100R

网友A:
74HC4051

模拟开关输出接高输入阻抗的电路(比如电压跟随器),衰减可以忽略。

楼主:
谢谢 各位解答

还是选择模拟开关好,功耗低

网友C:
二极管开关

专用的diode

网友D:
dg408,

dg408,导通电阻很小,我在用

网友E(2010-11-24):
有没有一种器件实现这种功能,我有2路4-20mA输入,比较哪路信号大些,就选择输出哪一路!!联系邮箱:52482945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