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电路中这个晶体管的作用

楼主(2009-02-27):
这是一个PI型滤波器,R2和晶体管的位置本来是一个电阻,书本上说引入晶体管的原因是因为,如果采用的是电阻,那么其阻值不能太大,否则输出的电压会降低。而用晶体管后就可以利用晶体管电流放大特性,解决这一问题。我不懂晶体管是怎么解决的,还望大家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有源滤波电路

通俗地说,就是可以用较大的R2C2滤波,C2上的电压就比较平滑,而输出电压等于C2上的电压减0.7V,输出电压也比较干净。

网友B:
把三极管转九十度看看象什么东西?对了,就是一跟随器

网友C:
米勒电容

网友D:
有缘滤波,3楼正解。

网友E:
也可以理解为阻抗变换

教教新手,不用严格的纯理论来套框框
三极管接成设计跟随器的形式,可以用阻抗变换来理解
假设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为B,那么,可以将R2变成R2/B那么大的电阻,将电容C2变成B*C2那么大的电容,
实际上,这个电路如果用R2/B那么大的电阻和B*C2那么大的电容,也能得到基本相同的效果,电阻来说,不同阻值的电阻价钱相差不多,但是电阻的功率要加大很多才行,但是B*C2那么大的电容成本很贵的哦,
有了这个三极管,就可以不用那么大的电容了,也不用那么大功率的电阻了,成本省下很多,还得到了一样的效果。

网友B:
由于三极管跟随器的单边性,若加一个方波看看会有何效果

其上升沿由于RC的作用输出会跟随RC中点上升。但其下降沿由于三极管bc间处于正偏,输出将跟随输入下降沿迅速下降。

网友F:
个人认为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

网友G:
解决大的电阻和输出电流的问题

过去的电子管电路有用的,要有好的效果,C1上的电压要足够高,否则到了输入端波谷低压时,C2上的电能可不会被晶体管放大。

网友E:
回楼上几位

其实看这个电路,还要加上负载来看才行
不加负载的状态与加上负载是不同的
首先,加上负载后,三极管基极会有电流,
这样就会造成C2上的电压实际上小于C1上的电压
再加上三极管输出压降0.7V减去饱和压降0.2V,给这个稳压电路留出了一定的余量,
也就是说,假如C2上电压比C1平均值小1V,那么这个电路可以将C1上不超过1.5V最大值,3V峰峰值的纹波滤掉,
纹波电压超过3V峰峰值,这个电路就会削顶,当然比不滤波要好的多,但是达不到预定的效果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C2上再并联一个对地的电阻,人为降低输出电压。
如果把C2换成一个稳压管,那么大家都会相信这是一个稳压扩流电路了吧,
实际上C2是电容还是稳压管,效果是差不多的。

网友H:
不知能否这样理解?

  C1看成是第一级滤波,R2和C2看成是第二级滤波R2。
  R2的取值应该比较大,这样使流过R2和三极管基极的电流比较小。这样R2和C2就是对一个小电流的信号进行滤波,由于三极管BE极电压比较稳定,这样也就间接的对E极的输出电压进行了滤波。为达到同样的滤波效果,通过这个电路所需的C2的容值要比通大电流时小的多。也就是用小电容实现了大电容的效果,在没有大电容的时候可以考虑这样做,但不知实际的效果怎样。
  这好像是电子滤波器的原理吧?同楼上所述,也可以将C2换成稳压管。

网友I:
我同意7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