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电路的前置放大环节

楼主(2009-03-01):
发现现在西格马-代尔塔 结构的 ADC一般内部都集成了 斩波放大器,请问大家 是不是在进入ADC之前再加上一级斩波放大 是不是更好呢?

另外斩波放大器对自身失调、低频漂移和信号内50/60Hz传感器信号噪声有抑制作用,请问对传感器信号的低频漂移(比如温飘)是否也有抑制作用呢?

网友A:
Σ-ΔADC?

传感器漂移应该管不了

因为这是两套系统。

网友B:
是否在ADC之前加斩波放大

看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传感器输出阻抗小,信号够大,就不必加,加了是画蛇添足。

网友C:
不行

斩波是为了稳 0,温漂是低频信号,要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