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双电源运放做个单电源方波发生器。

楼主(2009-03-02):
当使用单电源时,不知道如何处理,在正相加1/2VCC偏置后,发现波形的占空比少了好多,请教。

网友A:
要注意偏置电压源的内阻的影响

要注意偏置电压源的内阻的影响。请把电路贴出来看看。

网友B:
好办

加的半压后,输出接一电阻到负输入,负输入对地接一电容,这样可以振荡,波形不理想,如果再加入正馈,组成施密特触发器的形式。可满足要求

网友A:
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