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放大问题

楼主(2009-03-02):
(无正文)

网友A:
对数放大器

用什么三极管不可以?当然,真空电子三极管不行。其实也行,如果你的运算放大器也是由电子管构成。话说远了。用9014加LM324就可以。

楼主:
对数放大器

我用的是AD711+9013 效果不是很号 噪声很大,想用锗管试试 可是不知道用什么管比较好...

网友A:
噪声很大

噪声很大一般不是由什么运放、三极管造成的。而是电路参数是否正确?PCB排版是否合理?供电电源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B:
很多

有成品的芯片
如果自己做的话,不建议纯使用晶体管,如果一定要用,可用折线近似的方法
建议使用云放配合晶体管来做原理性实验,最好选用对管,FET 很好用。

网友C(2021-06-15):
要是有精度要求,普通的是不行的,得用专用对管,做过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