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蓄电池充点供电电路

楼主(2009-03-02):
我的设备内部有一块12V蓄电池,在设备没启动之前,用蓄电池给系统供电,系统启动后用发电机的输出12V给系统供,同时给电池充电,我自己画了一个电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请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A:
图没错,数据不对

不确定你的5V稳压器引脚如何排列
关于电压数值:你的连接属于浮充,如果是铅酸电池,要保证电池端电压在13。6----13。8之间最好,你的12V 不行。

楼主:
谢谢 dxpol432

7805管脚是对的,PCB封装3脚在中间。
发电机输出电压大概是13.几伏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