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探针型水流传感器的吗

楼主(2009-03-03):
我要做一个废水回收的装置,所以不能用叶轮式的水流传感器,听说有中探针式的,不知道有人用过没,就是两个探针放在水管中即可,这个不宜堵塞,谁知道希望能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还得有2个线圈,放置于探针的垂直位置

线圈上通上低频方波电流,然后将探针上的信号放大就可以了,此信号与流速成正比,与介质无关(介质的电导率不能太低)。
现成的产品也有:电磁流量计,价格不低。

网友B:
有用超声波的(超声波流量计),但技术还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