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单级运放最大能放大多少倍

楼主(2009-03-03):
请教各位:用单级运放做一个信号放大电路,最大能放大多少倍呢?

网友A:
到处发帖

Datasheet上一般都有,叫开环增益

网友B:
这个跟信号的频率有关的吧

增益带宽积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不好!

你这个问题问的是太不专业了!

网友D:
书上说:开环增益为无穷大。

网友E:
为了防止运放振荡,实际开环增益不是无穷大的

网友F:
不是无穷大,是视为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