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是感性负载吗

楼主(2009-03-03):
日光灯是感性负载吧?一般日光灯电路电流滞后电压会达到多少呢
如果用可控硅控制日光灯的亮/灭,对触发电路有什么要求呢?
能用窄脉冲触发可控硅吗?

网友A:
对市电线路来说

是的

楼主:
如果用可控硅控制日光灯的亮/灭,能用窄脉冲触发可控硅吗

对触发电路有什么要求

网友B:
如果是用电子镇流器的,就不是

网友C:
电子镇流器呈弱容姓负载,传统镇流器则是感性负载

触发可控硅的要点是电流时间积,积的大小跟可控硅型号、负载相关,一旦确定就是常数,剩下该怎么做不用再多说了吧。

网友D:
还真是不知道

网友E:
严重非线性负载

单纯讲容或感性,已经不能很好表达和应用了.

网友F:
回复主题:日光灯是感性负载吗

对于电感镇流器来说,它对外电路是成感性的。但是对于电子镇流器来说,它就成了容性的负载。

网友G:
是感性负载

对常用镇流器而言,是感性负载。

楼主:
那是不是用可控硅控制日光灯(电子镇流器的)比较方便呢

容性比感性总容易触发导通吧

网友H:
??

有PFC,怎么是非线性负载呢?

楼主:
如果只是简单的用可控硅控制日光灯/节能灯的开/灭

对可控硅的触发脉冲宽度有什么要求吗?
20us的窄脉冲,能可靠触发不?

网友I:

是个简单而又重要,还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按理说,还应该分几个阶段:起辉前;起辉期间;起辉以后。

楼主:
能详细分析下吗?

起辉前;
起辉期间;是容性负载?
起辉以后:是阻性负载?

网友I:
看chunyang的

老x可能也有不一般的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