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100K电位器代替10K电位器么?

楼主(2009-03-03):
还是给儿子修电子琴的问题。
原来的音量调节电位器是10K的,可是我一时买不到(我们这里虽然也有10K的,但是柄太短,没法用)。正在考虑换成100K的。如果换成100K的,会有什么后果呢?声音变得很小?还是……?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要知道此电位器的用途接线方式才好说

如果不考虑调节的均匀,可以用个固定电阻并接在100K的中心,以限制100K的最大值,如果只是分压且不考虑流过的电流,直接替换也行

网友B:
做音量调节的话问题应概不大

噪声可能会稍微大些

网友C:
不可取,差别太大

不如用5K的,前级的输出阻抗应该不会太大。

楼主:
找到10K的了

多谢各位。那个商家不错,最后还是帮我找到了10K的。

网友D:
晕 10k 电位器有这么难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