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信号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9-03-04):
    请教一下:把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400mv 200mv的正弦波信号转换成TTL电平信号用什么方法最简单?

网友A:
比较器、三极管等等

网友B:
最简单的用三极管

基极给一个接近导通的偏置电压,输入叠加在这个电压上面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我去试试!

网友C:
几个正弦信号?

正弦信号怎么不对称?

楼主:
一个

最大值为400mv 最小值为 200mv 的正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