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为什么射随会削底?

楼主(2009-03-04):
为什么在输入大信号时,射极电位会在V=(100//100)*Ieq处削底呢?如下面的图所示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我看了一本书上,说声频功放中,为了调节音量的大小,直接在MP3音量输出口接一个电位器就可以了。这样不会造成负载不匹配吗?也就是说,后级的偏置电阻不会对其电平的调节造成影响吗?
如下面的这个图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调一下Q点。

方法是把R2分两部分,R2与RW。RW是可调的

楼主:
我可能没说清楚。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削底?而不是如何解决削底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去看模电教材

网友C:
截止失真

截止失真,书上有

网友D:
1,C1上有直流电压
2,后级的偏置电阻不会影响

楼主:
To dxpol432:

为什么音量调节电位器不会受到后级的影响呢?
我是这样考虑的,在交流分析时,耦合电容C1相当于短路,偏置电阻R2,R3并联后再与电位器的下半部分相并联,这样的话,就会使电位器的下半部分电阻变小啊。这样考虑有什么问题吗?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E:
说一下

当Vin 不断减小,直到三极管Q1截止时,此时电容C1上的直流电压(Re x Ieq)通过Re和RL放电,RL上的电压就是 -RL x ( Re x Ieq ) / ( RL + Re )
就是楼主的那个值。

网友D:
这样

把电位器作为串联衰减来看,等同于同时调整。(并联部减小,串联部增大)

网友F:
偶来回答吧

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削底,是因为你的直流工作点选得不合理,直流工作点选的电压太低,只有0.7-0.8V左右。应该选在2.5V附近
第二个问题,这样考虑,
1,电位器用小一点的阻止,后级输入阻抗非常大,可以不考虑,
2,当后级内阻和电位器内阻可比时,比如偶们常用的耳机,扬声器内阻64欧,电位器内阻100欧,这时就会有影响了,但是偶们只要求音量和电位器调节成单调关系即可,又不是电阻精确分压,并没有要求线性度,所以可以也不考虑。

另外,你上面的那两个图都是不对的,三极管B极偏置前面应该有电阻,这个电阻就是放大器的输入电阻。

网友F:
哦,说错了

你那个是射极跟随器的形式,B极前面可以不用电阻,
等效输入电阻是发射极电阻乘以hFE.

网友G:
有个疑问,大虾请解答

当Vin 不断减小,直到三极管Q1截止时,此时电容C1上的直流电压(Re x Ieq)通过Re和RL放电,RL上的电压就是 -RL x ( Re x Ieq ) / ( RL + Re )
就是楼主的那个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什么刚好是V=(100//100)*Ieq?我觉得这个截止电平是和电容C1的值相关的,一边是输入波形下降,一边是C1放电电压下降,两者的交叉点就是截止电平。

所以对(100//100)*Ieq这个值表示怀疑,请解答

网友E:
回楼上

图中,C1起耦合(隔直)作用。
阻容耦合的实质是:在电容耦合电路中,RC时间常数远大于AC信号周期,在信号周期内,电容两端的电压几乎是不变的。于是根据KVL定律,电阻电压的变化量就等于信号电压的变化量。
具体到这个图,RC时间常数为33ms,信号周期为1ms。电容上的电压变化至少小于1/33 = 3%(根据信号的类型而不同)。

网友G:
明白了

谢谢楼上

网友H:
这样不会造成负载不匹配吗?

所谓的匹配,是指功率吸收问题。如果要考虑输出功率,就要好好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

信号引用,主要是电压传输问题,不用考虑过多“匹配”问题。这与功率传递时要认真考虑的电流传输和源内阻是不同的。

2楼的图中,因为是交流耦合,因此,不会影响集团偏置电平。

网友I:
是的,不匹配没关系的,只要输出电压能够保证就行了

因为这是电压输入的放大器,只对输入电压响应。而MP3的输出阻抗足够低,只要外部负载电阻大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认为MP3的输出电压是恒定的,那么也就有足够的电压输出,从而能够推动后面的放大器工作。

至于第一个图为什么会削底失真?这是因为下面半臂的驱动能力不足引起的。当Q1输出的电流越小时,
负载电压就会越低,那么何时负载电压最低呢?当然是Q1截止时了,因为它无法输出负电流,最小也就是0了。
这时Q1截止,可以认为是开路。这时输出电压是多少呢?由于电容C1足够大,认为它两端的电压一直保持
不变,也就是射极电阻上的静态电压100*Ie(因为静态时右边电压为0)。你把C1当作一个左正右负,电压
为100*Ie的电压源,然后计算输出电压,发现它就是负的100*Ie*RL/(100+RL)=-100*Ie*100/(100+100)。
这个就是最大负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