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3-04):
上图两级运放工作的时候,用仪器CMS50输入信号频率是1kHz的正旋波。

当输入为15mV左右的时候工作非常好,失真很小放大倍数为100倍。

但是当输入信号为微幅级的时候放大倍数到了40000倍,输入10uV会有400mA的输出,当输入为100uV到400uV的时候工作特耗,而且失真也比较小,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发现当输入信号小于1.5mV的时候失真前放大倍数一直都是40000倍(输入信号增大就削顶失真了),输入信号大于1.5mV以后放大倍数就为100倍了,只不过在输入15mV左右失真最小。

我把R70和R72换成1K和10K的配置时,小信号放大倍数16185倍,大信号为50倍,仍然在1.5mV处转折。

电阻再变小后,小信号uV放大倍数和大信号mV放大倍数都减小。

如附件电路图

请问高手给解释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4195134440.rar

网友A:
请去掉C64、C69

并保证2.5V上有足够的去耦

网友A:
顺便替你上了图

楼主:
能给详细解释一下吗?

谢谢楼上回复,这是一个成熟产品的部分电路,我只是不明白在测试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小信号的时候放大倍数很大,大信号才和理论值相同。
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B:
那个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是多少?

网友A:
与失调电压无关,另外再做几件事情:

1、将输入端短路,测输出信号大小;再用示波器看输出端信号;
2、分别输入大、小信号,用示波器看输出端信号;
3、去掉C64、C69,重复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