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放大器的频率补偿问题

楼主(2009-03-05):
    想用THS4201搭一个同相比例器,该芯片是一个低噪声、350MHz的高速放大器,我想通过该电路发挥芯片的宽频高速功能。
    我用了3个10K电阻,其中有个作为正向输入,其他两个就和最基本的比例器一样连接。后来发现电路工作时会发生自激,在反馈电阻上接了20p电容可以将其消除,但是这样的话电路的通频带就会变得很低,达不到宽频的要求。
    再次向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既消除自激,又扩大带宽的方法?

网友A:
限制为20MHz带宽

网友B:
偶记得偶以前说过这个高频放大器自激的问题

你的放大倍数太低,运放属于深度负反馈,非常容易自激
简单一点的解决办法是减小反馈深度,也就是提高一下放大倍数,
最好让放大倍数在3倍以上。
另外这个频率补偿的问题很不好搞,跟你的分布参数有很大关系

网友C:
10K电阻太大了,要向50欧靠近

楼主:
re:quakegod

我试过把增益调到10倍,Rf还是10K,可是我发现电路就开始震荡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D:
那把电阻减小呢

也许是杂散电容和10K电阻构成的极点加大了开环的相移,试着把电阻减小,让极点远点,也许有用